顺序控制梯形图编程方法疑问

楼主(2008-05-26):
杨工: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在plc教材中关于顺序控制梯形图编程的内容中,很多教材中都有较大篇幅介绍关于顺序功能图怎样写成STL指令形式或对应的梯形图,您认为这样转换有意义吗?进行GPPW软件编程时,SFC能否与STL指令或梯形图进行切换?

网友A:
一般的程序都不需要用到SFC,你可以在梯形图中直接用STL步进指令就行了,初学者不要去搞SFC,没什么意义,划不来

网友B:
用STL吧,快捷

网友C:
受用!顶!谢谢各位

楼主:
二楼的划不来怎么讲呢,能否指点

网友D:
都是高手呀,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程序都不需要用到SFC,你可以在梯形图中直接用STL步进指令就行了,初学者不要去搞SFC,没什么意义,划不来
我想问2点; 1. SFC ,STL,LAD的含义什么? 2.STL步进指令有是什么?

网友F:
SFC规则性较强,流程可视性好;
而SLT上手快,使用起来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