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关于Q系列PLC中的SB/SW链接特殊寄存器

楼主(2008-05-26):
我在一个鬼子的程序中看到SB120/SW120等寄存器,但在H网络主从手册中并没有找到关于它们的说明,请问我得参考什么手册,
有所有SB/SW详细介绍的手册吗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是没有找到SB120和SW120,最大到SB0EE,SW0FF.
要看看最新的英文的手册了

网友A:
请传上程序看看,
是不是组了两个MELSECNET/H网络

网友B:
???我看的中文手册怎么是SB0至1FF,SW0至1FF???

楼主:
其中Z12=-H300

网友A:
第一网络模块是SB0至1FF,SW0至1FF(默认)
第二网络模块是SB200至3FF,SW200至3FF(默认)
可以修改的!!

网友A:
看看网络参数--刷新参数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网络好象是CC-LINK

网友A:
要看CC-LINK网络相关说明书

楼主:
CC-LINK 用特殊指令设置网络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