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EB500能否制作屏幕保护程序?

楼主(2008-05-26):
在EB8000里面就可以设置屏幕保护时间和窗口,不知EB500行不行?

网友A:
可以设置时间 窗口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时间 窗口好像不行
在哪里设置?谢谢了。

网友A:
编辑 系统参数 一般 背光节能

网友B:
背光时间可以设定,屏幕保护程序好象不行。

网友C:
其实可以通过PLC判断的,不过程序就复杂了

网友D:
没有用过,可以查看.

网友E(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F:
请具体说明一下思路吧!!!

网友G:
就是利用PLC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PLC内部中继,用中继来切换位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