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高手!提供一些关于立体仓库控制的资料吧!急!!!

楼主(2008-05-26):
我的毕业设计是PLC控制的旋转货架立体仓库,网上资料好少哦,而我的专业是机械,根本是个外行,希望各位高手提供一些资料!跪谢!

网友A:
我的公司有 不过我手上没有

网友B:
毕业设计搞立体仓库。。。这个题目难度不小呵。。。
我见过的是条形码扫到货物,传输给电脑或者PLC,判断处应该放到哪里,然后再控制变频器运行

网友C:
将立体仓库各个位置先在PLC定好,再利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伺服更好)取物

楼主:
如果我用VB编,怎么导入PLC呢?拜托大家!

网友D:
立体仓库各个货位由垂直和水平编码器定位(先要定原点),光电加检测板效验。
行走提升取货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入货扫条码后放最近货位,取货上位机根据数据库发指令。
通讯用无线基站或光调制解调器。
毕业设计建议做第一代立体仓,全打手动。
现在的好麻烦,一个人做不起来,专业厂家都是一人做一块的。

网友E(2008-07-07):
我 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