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哪个模块有何区别

楼主(2008-05-26):
新手求助模拟量转换(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机)写在FC或FB几中比较合适啊~开环控制不用到PID。
PID的知道的也说下谢谢

网友A:
FC105不是转换模拟量的吗

网友B:
我觉得你是想AO输出进行控制吧??
正常写在FC里面就好了
用PID的话,可以用FB40,FB41吧,怎么用的话,你查看下手册

网友C(2008-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