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怎么将一个负数转换成2进制数

楼主(2008-05-26):
为什么我用int k-4 d0 无法输入

楼主:
手册:浮点数转换成bin : int s d
(s+1,s)------d
(s+1,s)范围 实数:-32768-32767

楼主:
我是要把-4 转换成2进制数 进行 加减乘除的

楼主:
2楼的那个 没用格式转换功能

网友A:
INT 的 原数据S* 和 目的数据D* 都必须指定为D××(地址),不能直接用立即数操作。
先MOV K-4 D0,再INT D0 D10试试

网友B:
int k-4 d0 无法输入
同时 INT K4 D0 也不能输入的
你打成 INT D? D?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哦
mov k-4 d1
int d1 d 2 我之前也试过了 可以输入 但是我启动梯形图监控程序的时候
发现 d1 为-4 而d2成了----- 应该是溢出了

网友C:
先转换成浮点数后,再用INT指令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