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水时机器不运转。

楼主(2008-05-26):
松下电阻点焊机,在电极中有水散热,有水无水都可工作,无水工作时对机器有损伤,望哪位高人指点,在无水时机器不工作。急~~~~第一次在这里发贴。先谢谢了!!!

网友A:
加装水流开关吧!

网友B:
我想楼主使用的焊机有冷却水箱吧。
如果有在水箱中加一个浮球开关试试。

网友C(2011-05-16):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你最好 是把你的电焊机工作原理 和照片发上 这样我们好给个好的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