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这些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8-05-26):
浮点乘除运算:e* s d
e/ s1 s2 d
能给我具体的例子吗?我按找上面格式 输入不进去

网友A:
对于浮点数的乘法来说,E*的语法为E* S1 S2 D
请注意:浮点数为32位,如果使用常数来表示的话,应使用符号E,而不是使用符号K。
例如:1.23*10.0 将结果存放到D100中,那么就应该是:
输入 E* E1.23 E10.0 D100
以上!

网友B:
有技术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