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6):
我用VB做了个简单的写加速时间到变频器,该变频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但是发送指令后,232/485模块的指示灯都没有闪烁,变频器也没有反应。发送后,PC端也没有接受到任何字符。后来 用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相应的16进制字符到变频器,现象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我选用的是"9600,n,8,1"变频器相关参数也按照说明设置过了。发送字节中CRC校验值绝对没有问题。不知问题出到哪里了。 看到该变频器说明书上CRC格式 低字节在前,高位字节在后。但是也看到有的格式为高字节在前,我是按说明书上发送的。      现在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万分!

网友A:
设置好对应的参数后,分析自己的帧格式,没有任何反应,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完全不认,当然你的232/485模块也许有问题,发送的时候应该发送灯应该有所反应才对。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都没问题!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相应的16进制字符到变频器,现象一样,当然也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相应的16进制字符到变频器
还是没问题的话,我觉得你首先查看硬件有没有问题:232转485,通信线,接线方式----
然后确定通信发送的字符是否正常:协议,通讯速率等,CRC可以颠倒的尝试一下,在没通之前,我建议一直用串口测试程序来测试,可以先尝试读取参数,这样不影响变频的工作状态----

祝你 好运吧!

网友B:
还有,别只用一个串口测试程序,如果这个测试程序有点问题,你就郁闷了
我上次遇到过奇,偶校验颠倒的情况---

楼主:
还是不行。 硬件连线:PC--->D形接口数据线--->RS232/48转换器--->双绞线(长10米)--->变频器
软件:直接用串口助手发送十六进制8数据位:02062329000D9270.      92,70分别是CRC的地位和高位.  哪里有错?  其他参数设定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检查硬件,再拿个485-232到变频器那边,并联起来,就知道你数据有没有发送过去了
232-485连发送的灯都不闪,肯定接线不正确

网友C(2008-06-27):
发送数据欠起始符和结束符(发送数据格式不完全),变频器当然没的返回信号.

网友D(2008-08-11):
232/485转换器有问题
找个有源的试试

网友E:
换个线试试或换个变频器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