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通过电位器调节变频器频率,想把频率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如果不通过plcAD模块还有办法实现吗?

楼主:
好像可以用PLC直接从变频器中读出来,但具体怎么来实现呢?我这里有5,6台变频器呢

网友A:
一般品牌的变频器都应该有DC4-20MA的输出端子,把每一台的电流输出,连接到PLC AD模块.PLC和触摸屏连接,调用PLC的内存即可.如果只是显示的话,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要是通过触摸屏需要设定变频器的参数的话,需要用RS485通讯方式与PLC连接,这方面的资料到网站中查找实例.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的变频器都应该有DC4-20MA的输出端子,把每一台的电流输出,连接到PLC AD模块.PLC和触摸屏连接,调用PLC的内存即可.如果只是显示的话,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要是通过触摸屏需要设定变频器的参数的话,需要用RS485通讯方式与PLC连接,这方面的资料到网站中查找实例.

现在的前提是没有plc AD模块啊

网友B:
用RS485通讯方式与PLC连接

网友C: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