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CPU如何清空程序

楼主(2008-05-27):
能够用到S5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但是恰好你碰到了这个老家伙,病入膏肓了,非要抽筋刮骨,大整一番,才能让它焕发青春,怎么处理啊?
也许下面这个文件对你有所帮助。
但是,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操作过了,希望有机会试验的朋友对该步骤进行参照,对错误之处加以指正!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5-27 19:27重新编辑 ]

楼主:
注:一般习惯育用软件删除。硬件操作的话,最好清除后再上载一次程序,看看是否真的清除掉了。

网友A:
谢谢帮忙。今天我试过了,清除后,RUN灯亮,可插入存贮卡后,无法装入程序。STOP灯常亮,看来卡也“OVER“了。
从头做起,根据要求写程序,不再跟”S5“玩下去了。
再次表示感谢。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2008-10-15):
我们公司还在用,97年到现在的

网友C:
要清除S5的程序方法:从PLC中拔出电池,然后拉掉EPROM卡,关机。
恢复程序的方法:在关机状态下,把开关置在STOP位,插卡,上电。再把开关置RUN.此时。有灯闪烁。等灯停后。RUN灯亮,再插上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C:
对不起,刚才有误。现在改正为:
要清除S5的程序方法:从PLC中拔出电池,然后拉掉EPROM卡,关机。
恢复程序的方法:在关机状态下,把开关置在STOP位,插卡,上电。再把开关置COPY,按着不放。此时。有灯闪烁。等灯停后。RUN灯亮,再松开COPY拨至RUN。再插上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3-28):
单位里还有很多S5系列的PLC,方法值得借鉴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