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N-4DA出现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有没有前辈可以指点:如何更改FXN-4DA输出负电压,在没有程序和程序控制正常的时候都一样,是否坏了呢?
还有谁知道BFM#?是对内部数据清空啊!我想试一下清空数据!
急啊!盼回复!多谢了!!!!!

楼主:
附上程序,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A !

网友A:
没有学到了!

网友B:
是PLC在STOP下也有负电压输出吗?多少呢?
混灌水区的!

网友C(2008-08-16):
查手册FX2N-4DA可输出-10V--+10V,根据写入相应D中是负值或正值,-2048--+2047对应-10v--+10v.将K1写入BFM20可恢复出厂值。不知对否?待确认!

网友D(2009-09-16):
出现负电压??
是不是模块的内部参数被改动了啊
检查下线~

楼主(2010-11-07):
其实此问题是原件损坏了。已经修好!谢谢各位

网友E:


网友F:
正在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