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

楼主(2008-05-27):
本人初学伺服,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以前用的MR-SC的放大器,现在坏了,要用MR-J2S的替代,请问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1 供电电源和信号电源不要接错。
2 认真查看旧有驱动器的信号连接,理解其意义并与新驱动器相对应。
3 改造的时候,要注意原来的控制方式,读取相应的参数。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