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内存>软元件和PLC 不一致内容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用的FX1S的PLC , GX DEVELOPER VER.8的编程软件,在程序写入PLC后,进行PLC校验,
总是出现D8000 D8001等38个 <内存>软元件 和 PLC 的不一致内容!就是只写一句通信语句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不影响通信!!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间在变

楼主:
时间在变?难道每一个PLC和编程软件间都存在这个问题?不会吧!!!

网友B:
为什么要校验软元件?
没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在变?难道每一个PLC和编程软件间都存在这个问题?不会吧!!!
机器上时钟在继续!

楼主:
为什么要校验软元件?
没有必要.
真的没必要?
那哪些是十分必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