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7):
    三菱 FX系列PLC对大陆销售的交流电源供电的型号后面都带有001,这款PLC在接输入信号时一般都是接NPN信号。也经常看到PLC的使用者在询问能不能接PNP信号,如果能接应该怎么接,其实在接PNP信号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是接电路要更改一下。

    三菱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以接受电流输入也可接受电流输出的连接方式,(即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作为漏型输入也可作为源型输入连接)关键要掌握接线方式。具体接线方式按下述: NPN 型接近开关接成漏型输入方式,只需将接近开关的开关输出端子( + )接入 PLC 的输入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子(—)接 PLC 的 COM 端。 PNP 型接近开关接成源型输入,则应把 PLC 的 24V+ 端子接外部电源的负极,外部电源的正极接接近开关的( + )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则接 PLC 的输入端子。

  (一)NPN 型传感器连接示意图:

    (二)PNP 型传感器连接示意图:

网友A:
经典极了.但是要24V应是独立的.否则太麻烦.

网友B:
PNP在X段串接800欧母的电阻.

网友C:
X与XOM构不成回路,光耦怎么工作?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以前急用都是继电器转解的。

网友E:
同意三楼

网友F:
有时没钱弄啊。。。

网友G:
    N维落论设计联盟A 29456116  共同学习。

网友G:
共同学习:QQ:784497899

网友H:
外接电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