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08-05-27):
当用STL方式编状态命令时,用(OUT S0)返回S0状态时,用GPW-7C的工具--程序检查时显示错误为(重复定义S0线圈)此种错误能使PLC运行吗?我从书上复编了一种状态控制程序,用OUT返回S0时还是用程序检查出重复定义线圈S0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嘛!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的双线圈不怕
一般用SET S0 好点

楼主:
噢,谢谢了,我试一下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