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000软元件问题

楼主(2008-05-28):
想给GOT1000画面做密码设置,在安全选项里有等级软元件,这个等级软元件怎么用?

楼主:
真晕,只有第一次进入画面需要输入密码,退出来后再进入就不要密码了,怎么才能每次进入画面时都要求输入密码呢?
[ 此贴被adidas在2008-05-28 10:38重新编辑 ]

网友A:
这个密码可能是设置错误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设置的.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不好意思了.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样设置的.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不好意思了.

网友C:
如果保存触摸屏密码,用GD就可以
但安全等级密码就是输入一次就不用再输入,除非掉电
想要次次有密码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yy/204.php

网友D:
方法:
1,和PLC程序配合,具体怎么用就看程序;
2,也可以用全局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密码后可以在锁定的
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