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在线等。电脑与PLC通信不了。

楼主(2008-05-28):
又一个三菱PLC 1S型PLC通讯不了。
原因,是文本显示器,被人误接,把电源24V极性接反。导致不能通讯,是不是PLC烧坏,但PLC内部程序运行正常。请大家指点哈,本人在线等,急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端口设置不对?

网友B:
我是新手也用的这个,但不知道你的是那的问题
顶顶 等高手给你解决!

楼主:
应该如何解决端口问题,我在编程软件上换过端口还是通讯错误。

网友C:
试一下电脑和PLC能通讯不,如果不能通讯
那么
编程口烧掉了

楼主:
是与电脑通讯错误,编程口烧掉可以修吗?应该如何解决这样得问题?

网友D:
1.你先确认一下是哪个东西的问题,电脑或者是PLC.(可以进行PLC交换使用测试,找个好的PLC看能不能通讯,确认是哪个东西的问题)
2.确认以后.若是PLC问题原因有下面几个可能:可能是因为通讯阜烧坏,可能是连接接口烧坏掉,可能是连接通讯线路的电容或电阻烧掉.若是电脑问题,解决方法:嘿嘿,,,,,换个!

楼主:
谢谢师兄指点,确认是PLC的问题,通讯 不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弄吗?

网友E:
我的电脑——硬件管理-------com设定 然后看一下编程软件设定com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G:
可能是RS422接口烧坏,很难处理,PLC电路板上的元件一般为贴片封装,需要用到热风枪等等。。
夜游神

网友H:
不能用怎么力呢

网友I(2008-07-14):
已经把门焊死了,他那如何能够与外界沟通呢?有可能是通信的芯片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电脑和PLC能通讯不,如果不能通讯

那么

编程口烧掉了

网友K:
引用楼主追你九条街于2008-05-28 10:16发表的 急,急,在线等。电脑与PLC通信不了。 :
又一个三菱PLC  1S型PLC通讯不了。

原因,是文本显示器,被人误接,把电源24V极性接反。导致不能通讯,是不是PLC烧坏,但PLC内部程序运行正常。请大家指点哈,本人在线等,急急,谢谢

如果排除电脑及连接线这些外部问题的话,感觉最有可能是通讯口烧坏了,电源极性接反在开关机的瞬间烧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通讯这类问题很好解决,最多也就是换个芯片的事,根据个人经验,里面使用最多的是MAX系列的通讯芯片,打开用焊枪吹掉换一片就OK了,而且这些芯片很普通,也好买到。
[ 此贴被ccccqq在2008-07-23 09:15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