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你们好!

最近感觉我的PLC编译软件出了问题.
以前我的软件GX-DEVELOP能够写入以下语句,现在不知道怎么不能写入.请指点,谢谢!
1,LD X000
  OUT M8200
  LD X001
  OUT C200 K5
  LD X002
  RST C200,

2,LD X000
  MOV K23 D0
  LD X001
  SUM D0 D1
  MOV D1 K1Y0,

3, LD X000
    MOV K11 D0
    MOV K23 D1
    MOV K34 D2
    MOV K44 D3
    MEAN D0 D5 K4

以上是些非常简单的小程序,但就是不知道我的电脑为什么不能执行.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还是怎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由于比较忙,所以我只给你试了第一个

我试了一下,第一个是可以输入的

建议你不要用指令表的方式,梯形图比较直观,不容易出错

楼主:
对不起,我是用梯形图编辑的.
看样子是软件出了问题,看看卸载,再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谢谢站长.

楼主:
重新安装了一下,结果第二个和第三个可以了.
好奇怪.

网友B:
你安装的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

网友C:
电脑锈掉了。^_^
这种事情,正常,正常!!!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我安装的是中文版本,软件版本是8.31H.
最近感觉这个版本怪怪了,大家能不能推荐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这样用起来很不方便,以前基本每个程式都可以仿真,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
你们认为是我的电脑的问题吗?但是我在我同事新的电脑上仿真同样的程式,他们也是不行的.
所以应该是软件的. 你们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