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520显示 E.BE故障求救

楼主(2008-05-28):
描述:故障代码
FR-E520显示 E.BE故障求救 故障为:制动晶体管故障,请问怎么修理, 在实体的 什么 部位, 我找不到元件?QQ:66499261 TEL:15962082881 ,哪位能维修的请联系!EMAIL:shanhu800@163.com

网友A:
你的模块可能完了,你说的故障发生原因不清,只能估计一下.
以上的装备,还 有 办法修理吗 ?能留下 联系方法吗?

楼主:
通过排除确认问题下面图面的PCB板上, 具体的哪就不知道了, 错误代码为E.BE ,有懂的朋友,请告诉一下, 哪个 元件坏了?

网友B:
这个好象不仅仅是个电路板,下部还有IGBT,要末集成的IGBT的泄放管坏了或者检测回路坏了!

网友C:
这种小功率的制动晶体管好象封装在下面的IGBT里
只有很专业维修变频器的人才能修了

网友A:
这好象是一台小功录的,有八成是模块坏了,我同易daizhi的说法,可以去专业维修变频器公司让他们帮你搞定.

网友D:
最好是送给三菱的维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