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CC-LINK除了可以用前面板的LED指示对整个网络通信系统进行简单的判断外(详见《三菱CC-LINK调试-利用前面板LED指示判断故障(原)》),还可以在线利用GPP软件对各个站的通信状况和故障状态进行更为详细的诊断。

1、选择菜单“诊断”→“CC-Link/CC-Link/LT诊断”:

2、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数据链接开始”,就可监视本站的通信状况,如下图:

3、线路测试,“线路测试”功能仅能在主站上进行,该测试可以测试网络中各个站点的通信状态。该测试必须在整个通信非错误(前面板ERR指示灯灭或闪烁)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会出现如下的窗口:

①、点击“线路测试”,在弹出的“线路测试”窗口中指定测试对象后,再点击“执行测试”后,就会出现如下的画面:

其中,各个站的通信状态由不同的颜色来标明,看起来一目了然。从图中可以看出,每个站占用了4个站点(相同的颜色为一个站)。

②、如果在执行测试中有故障站,就会弹出“诊断结果”窗口,并给出错误代码,根据错误代码查看手册就可找到故障原因。

如上述窗口指示的“错误代码”是b304,手册中给出的说明如下:

楼主:
4、其它站监视,在第二步中点击“其它站监视”可以监视各个站点的信息和通信状况,如下图所示:

其中一些项目说明如下:
预约设置:指示站点是否设置为预约站,如是,以“●”标明;
出错无效设置:指示站点是否设置为无效站,如是,以“●”标明;
除了以上CC-LINK的诊断方法外,也可以在菜单“诊断”→“系统监视”中对CC-LINK进行诊断(如下图所示)。

只要在上面的“安装状态”中选中CC-LINK模块,再单击右下角的诊断即可,方法和上述方法一样。此种方法除可给出基板上所有模块的诊断信息外,还可给出模块,基板,电源等的详细信息(如序列号,点数等)。如下为QJ61BT11的详细信息:

网友A:
顶上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8-06-29):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了!

网友C:
非常感谢 正好派上用场

网友D:
看不太明白,但顶下

网友E:
加深了解了,谢谢!!!
  • 下载积分:+1(朱金龙) 优秀文章!

网友F:
    不是很明白,

网友G:
    终端电阻没有接好,或者拨码有错误

网友H(2008-07-31):
不错。已经用过。

网友I:
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J(2008-09-06):
学习了,虽然有点不明白,谢谢

网友K:
请问:哪里有三菱PLC的远程模块AJ65SBTB1的使用软件下载

网友K:
请问楼主:三菱PLC的内部电池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L:
支持!工控人家园需要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M:
太好了,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N:
上次也用了一下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O(2008-11-07):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P:
谢谢了,学习了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Q:
帅得被人砍

网友R:
太深了 还是要谢谢 ~

网友S(2008-12-14):
很好的資料,要努力學習啊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T:
这里真好!能学到这么多东东
楼主!辛苦啦

网友U:
三菱CC-LINK在线诊断

网友V(2009-01-19):
诊断的功能很有用!!!

网友W: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辛苦制作!

网友X(2009-02-20):
又学到新东西了,支持原创!!!

- -lonely-wolf

网友Y:
很好的資料,要努力学习,謝謝分享, 楼主辛苦啦!

网友Z:
受用啊,顶一下

网友AA(2009-05-11):
不错的东东,最近正好要做CC-LNK的项目,可借鉴作参考,感谢楼主。

网友AB:
讲解的非常明细 谢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