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另外,PLC与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步进电机间用什么线连接?最好能给出具体型号和连接方式,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我刚刚学,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A:
既然是新手,好好看看200的2本资料:产品目录和系统手册

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步进电机直接那就直接问厂家拉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我都看过了,网上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基本都是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而且现在要求是要用高速脉冲指令控制,不能用继电器法。实在是看不懂,所以才来问问的。

楼主:
Network 1
LD SM0.1
R Q0.0,1

Network 2
LD SM0.0
M0VB 3,VB500
MOVW +10300,VW501
MOVW -200,VW503
M0VD 50,VD505
M0VW 300,VW5O9
M0VW 0,VW5l1
M0VD 9000,VD513
M0VW 300,VW517
M0VW +200,VW5 19
M0VD 5O.VD521

Network 3
LD SM0.0
M0VB 16#A0.SMB67
M0VW 500.SMW168
PLS 0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是一台步进电机的运作,如果要同样的操作,2台同时进行运作应该怎么样呢?能不能帮我在程序上修改下,只要能表达出意思就可以了,我自己可以再研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