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cpm1A)PLC

楼主(2008-05-28):
各师傅,我是新手对欧姆龙cpm1(cpm1A)PLC不熟,我想把PLC里的参数下到电脑里,可就是下不到,想请各师傅能否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A:
用编程线连机,然后用编程软件下

网友B:
先给PLC供电,然后打开编程软件,再用编程电缆连接编程口和电脑串口(默认串口1)点击在线工作,即可上下传输.

网友C:
请楼主多熟悉一下OMRON软件的操作,确认没有问题了,再找硬件的原因.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2009-02-26):
支持版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