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28):
请教各位,如何在三菱plc上编一个计数和测速的程序,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数量和电机速度,且计数可以预设数值,可以清零。

网友A:
1 计数用计数器,如果你接编码器,可以看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器应用。
2 测速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测速传感?用单位时间计数值计算速度?还是从变频器里读?
3 触摸屏上做显示,计数可以预设数值,可以清零,这个你看下手册,很简单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从那里下在软件啊?请指教.

网友C(2008-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