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各位高手,请教200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现有16个步进电机要单独控制,请问怎样配置才经济可靠?难道要8个PLC互联吗?如果是的话,一个触摸屏可以与8个PLC通信把. 杨站长能推荐一下吗?也可用三菱的.

网友A:
那也需要您欲控制的步进电机为单脉冲控制,否则双脉冲控制的话,您的S7-200页只能控制1轴。

想要经济,恐怕您得考虑使用永宏的PLC,每台永宏的标准配置上带有6个高速输出,其MN机型更是带有8个高速输出,同时还有可以扩展位控模块,如果不使用位控模块,可以使用多台永宏PLC做同步通讯,也一样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其成本要低于三菱的PLC+PLC组合或者是PLC+位控模块的组合。

以上!

楼主:
谢了,我的是单脉冲的,我参考一下。

楼主: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晶体管型的输出可以吗,晶体管输出的其它普通点,最快能达到3脉冲/秒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晶体管型的输出可以吗,晶体管输出的其它普通点,最快能达到3脉冲/秒吗

任何PLC都可以达到,包括继电器输出。

恐怕您对步进电机的理解还需要加强,我认为您在理解步进电机的参数上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

楼主:
我这样理解的,驱动器接受的脉冲个数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的角度。脉冲的频率控制快慢,理论上如果用普通输出型的PLC发脉冲控制步进,角度能达到,只是速度变低了。步进电机处与低速运行。当然如果太低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实际上我的工作条件只要PLC输出10-20HZ的频率的话,就可以用了。20KHZ用不着。

网友A:
非常的可惜,恐怕只有富士的SPH系列PLC可以满足您的这种低频度要求,SPH上带有数字量输出模块,可以带动30KHZ,问题在于,使用SPH这种高端产品,恐怕您成本上接受不了。

而普通低端的PLC,其输出频率是达不到这样的频率,因此请您自行比较。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 我查了一下,你推荐的永宏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2008-08-20):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程序在VB6.0下调试通过,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为客户开发特定的控制板或代为设计开发整个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yanzhi2008

网友C:
可以采用PLC与单片机嵌入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