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上的数据经常中断

楼主(2008-05-28):
上位机与仪表还有S7-200通讯,上位机只是接收仪表上的温度数据.不知什么原因上位机的数据有时候没有了,过一段时间又好了.用的屏蔽线,线路不是很长,已经和动力线分开.哪位朋友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屏蔽线应可靠接地,同时通讯线的末端应该加装终端电阻,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通讯线上安装磁环来抑制干扰。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