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如何将三菱PLC文件转换成PDF文档?

楼主(2008-05-28):
如何将三菱PLC文件转换成PDF文档?望各位大哥大姐解围.在此拜谢了.

网友A:
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

网友B:
安装完Adobe Reader软件后,系统会生成一个PDF虚拟打印机,然后再PLC编辑软件中,选择打印,打印机选择PDF虚拟打印机即可。

网友C:
安装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网友D:
哦,学习了!还有软件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