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信号在程序中搜索不到???加急!!!

楼主(2008-05-28):
三菱A系列PLC,A2SHCPU A1SX41输入模块。
图纸上有输入信号接线位置图,为什么在PLC程序内没有这个信号呢?线路输入也没有问题,所要 查找的输入信号短接PLC有输入信号。
并且所有的设备都一样。
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

网友A:
是否是接的数据采集信号?如果接高速数据采集信号的话,在程序梯形图里时找不到输入的X***这个点的,但映射到对应的计数器或内部继电器了。

网友B:
程序里没有用到??

网友C:
看一下PLC参数设置,把它分配在什么地址。

网友D:
GX DEVELOPER打开程序
顶上左边有有一个 查找/替换
最下面有一个 软元件使用列表
输入X0
慢慢看用了哪些 哪些没有被用

网友E:
看看地址分配,再软元件查找,如果没错误,把没用的信号拆了试试。
估计是没用到,唬人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接的是高速采集信号。怎么才能找出相对应的软元件!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回去试试,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没有用到??
就是

网友G:
按站长的试试吧.

网友H:
有可能是用mov 指令转成m了,
如dmov k6x0 k6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