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5-28):
向各位师傅请教:
最近公司一台东芝VFA5-2150PY变频器(冲床使用)配备15KW电动机,在工作时出现“OP2”故障
报警。查变频器说明书为“减速过程中过电压”。(说明书为日文)。
而出现的次数不确定,假如使用固定频率17赫兹运行,变频器会在工作15分钟左右出现此故障报警。
使用固定频率40赫兹运行,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不出现此故障报警。
频率设定由外部电位器给定。但出现此故障时并无进行减速操作。
本人怀疑为冲床所安装的模具有关(属于重型负载)。
以前没发生过此现象。
小弟愚钝。请各位师傅帮忙。
十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低频率重载。变频器时间常了,一些器件有些老化了。先把减速时间调大些看看。

网友B:
变频电机在低频的状态下,如果负载很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负载超过一定值,就会地生过电压报警,跟模具的重量有关,

网友C:
深奥啊.用什么日文的!

网友D:
把转距调大一些或者把输出电压调高些试试看!

网友E:
东芝我不熟悉
但是,代理商认识一个
高先生 13701853383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看来观点相同。但是我手头没有此变频器的说明书。
哪位师傅能给小弟一份。
同样感谢杨站长的帮助。
电话号码我已记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