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在三菱PLCFX2N-2DA的模拟量程序中,其中有一步中有MOV D100 K4M10这个K4M10是什么意思?
由于本人刚接触PLC,请哪位大哥帮忙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D100是16位,K4M10正好是16位啊。即M10到M26。
下载积分:+3(YMMFA)

楼主: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B(2008-08-30):
k4m10
从m10到m13

网友C:
我理解的是一个k代表4个,那么楼主的k4就是4×4=16。还有BMOV指令时也经常用到这个,有K1,K2,・・・・・・的时候。

网友D:
f去看看FX2N的手册吧,那上面就有

网友E:
KnM0 n为组数一组4位M0为首位元件,加强以下记忆!

网友F:
应该是要用位组合元件把转换的值存到D里面

网友G:
学到东西了~

网友H:
应该是到M15把

网友H:
应该是到M25把

网友I:
k10到k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