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系列PLC 型号A2SHcpu 选择RUN 出现ERROR指示灯始终亮 RUN(L.CLR)闪烁,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8-05-29):
三菱 A系列PLC 型号A2SHcpu 选择RUN 出现ERROR指示灯始终亮 RUN(L.CLR)闪烁,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除电源外,把外部的接线去掉。内存复位一下。如果没问题,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在PLC内部检查一下!

网友C:
程序里做了手脚

网友D:
除电源外,把外部的接线去掉。内存复位一下。如果没问题,重新下载程序。
这个回答好,PLC硬件没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E:
共同学习:QQ:784497899

网友F:
是不是没有程序?

网友D:
如果程序下进去一部分出现通讯错误没完成,会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