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请问哪位有或 哪里可以找到伺服和可编程控制器的接线图?
谢谢  !

网友A:
是位置控制还是模拟控制,位置控制接脉冲和方向信号对应PLC的Y00(Y01)和Y--,具体接线看
<三菱FX编程手册>

网友B:
有什么控制要求,要自己配线

网友B:
有很多种配线方法

网友C:
先看伺服和PLC的说明书,看懂每个信号的意义,控制方式和过程,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电气设计。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进行速度控制  使电机可以正反转    可以调速度
我在伺服驱动器的信号端子
选了伺服ON (SON)        紧急停止(UI1)    伺服准备好(S_RDY+  S_RDY-)
定位完成(COIN+  COIN-)  零速检出(ZSP+  ZSP- )  Z相脉冲输出(OZ+    OZ- )
Z相脉冲开集电极输出(CZ)      速度指令输入(SPR  GND)
不知道是否漏选或错选 或选的不合理??????????
还有PLC端子和伺服驱动器信号端子连线时还需要另设DC24V电源是吗?
(在我用的FX1S  PLC的使用手册输出连接示例上看它接了DC24V电源)
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麻烦各位,很不好意思!!!!

楼主:
hifeng@live.com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我的邮箱在从现在起的四小时内不能写发信内容,所以先给你发了一封空邮件!
不影响收信!      谢谢!!!!

楼主:
pianzhouyiye
还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呀?
你发了没有呀?

楼主:
可能昨天我的邮箱出问题了,今天您看能收到我邮件吗?

网友D:
看相关品牌的操作手册,有最详细的说明。
http://www.ymmfa.com/bbs/?a=mokchong

网友E(2008-08-13):
请LS也给我发一份吧 非常感谢!
moshou_ysh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