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einview中的“切换开关”的“标签”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如附件中的图所示,我使用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其中使用了“启动”和“停止”两个状态,在“启动”状态时,标签显示在开关的中间,但处在“停止”状态时,标签就显示在左上角了,不知道可以在哪里调整?
谢谢了。

网友A:
在选择图形后编辑文字的时候有个跟随这个复选框把他打个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