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第一次使用WEINVIEW,碰到的事情。请版主指点

楼主(2008-05-29):
我用的是MT506M,但是我创建的位状态切换开关在下到屏里却不显示,请问版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选择位图或者向量图吧?

网友B:
未与PLC联接时,开关在屏上无显示,刚试出来的!!!

网友C:
2楼的OK啦。MT506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D:
灯的话,要和PLC连接才有显示

网友E:
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地址是PLC的话,没有连接不能显示,
若是屏的地址(如:LB等),不连接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F:
是这样的,我当初也纳闷过

网友G(2008-11-16):
必须与PLC连接才会显示的 因为你的触发地址在 PLC里面

网友H:
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地址是PLC的话,没有连接不能显示,
若是屏的地址(如:LB等),不连接也可以正常显示 没有选择位图或者向量图吧

网友I:
是这样的,而且是模拟量的跟PLC通讯上后才会显示的,我当初用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