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29):
请教与主站为西门子PLC ,新增从站为三菱PLC 之间用PROFIBUS交讯方案. 如何设定.

网友A:
三菱PLC所采用的系列为什么系列?
如果采用Q系列,可以使用Profibus模块,在主站的PLC中加载三菱的Profibus的GSD文档。
如果是FX系列,那惨了,FX没有Profibus模块,因此只能采用Modbus通讯,而主站侧需要添加串口通讯模块,或者使用Modbus转Profibus网关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就情愿将FX系列换成S7-200还划算点。
以上!

网友B:
FX有FX2N-32DP-IF,但很少买的到!Q系列用QJ71PB92D(好象都以升级到QJ71PB92V了)

网友C:
哦, 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D:
没有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