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连PLC.GOT怎么仿真?

楼主(2008-05-30):
各位大哥,小弟请教个问题.我用电脑做好了PLC的程序,也用GOT做好了画面,可就是连不到一块去仿真,老是说我版本问题,请问怎么办?我都是在本站下载的软件,请问怎么样用.谢谢!

网友A:
先打开编程软件,写好程序,再点击PLC程序仿真,再点击触摸屏仿真软件
一切都要注意保存后再运行

楼主:
PLC和触模屏的型号,类型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好像我打开触模屏仿真的时候总是说我的2版本不能用在1版本上面.然后就跟本开不了仿真了.

网友A:
版本也是个问题,其他的要一样不缺,包括PLC编程软件,PLC仿真软件,GOT画面设计软件,GOT仿真软件

楼主:
谢谢.我下载另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B:
好像不需要PLC仿真软件,触摸屏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