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最近准备用MT500连接松下的PLC,出于成本考虑,PLC没有时钟模块,由触摸屏在上电时将时钟写入到PLC的寄存器。
触摸屏的时钟格式是BCD码,而松下的时钟贮存格式是二进制,而且是一个字里面贮存年/月两个内容,这样就要使用二进制转换。
我的宏指令是这样的: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iYear, iMonth, iDay, iHour, iMinute, iSecond
  short iTemp
  //取得年月日
  GetData(iYear, RW_Bcdplc, 60005, 1)
  GetData(iMonth, RW_Bcdplc, 60004, 1)
  GetData(iDay, RW_Bcdplc, 60003, 1)
  GetData(iHour ,RW_Bcdplc ,60002,1)
  GetData(iMinute ,RW_Bcdplc ,60001,1)
  GetData(iSecond ,RW_Bcdplc ,60000,1)
  iTemp = 0xFF And iYear
  SetData(iTemp ,RW_Binplc ,0,1)
End Macro_Command

在iTemp = 0xF and iYear这一行,本来是想得到数字8的,没想到结果竟是1!
想来想去,这是不是因为宏解释器把AND作为了布尔运算符了?
这该怎样解决呢?
谢谢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原来二进制运算的“与”是用"&"作为标识符的。

网友A(2008-08-28):
记号,以后用的着

网友B:
不要这么复杂,触摸屏有个传输功能的,只要把这个时间地址传送到寄存器就行了。不要用到宏指令功能的。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