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变频器同步问题,求教.

楼主(2008-05-30):
各位师傅;1,我厂有一台贴标机,主电机(4KW)和出瓶带电机(1.5KW)共用一台变频器输出.(5.5KW变频器).有时候主电机会突然变慢,而出瓶带电机没变慢.变频器频率没有下降,请问什么大原因.
2,两台变频器通过AM端子同步运行,两台变频设同一频率参数(65周),为什么主变频可以调到65周而次变频器只可以调到45周左右??请教

网友A: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主电机负荷过重!
2: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三菱哪个型号变频器,据我所知有的变频器还有很多七七八八的输入设置,比如4~20ma的输入对应的频率范围可能是0到最大,也可能是10Hz~40Hz,也可能是其他范围,不是简单的输出最大频率和最小频率设置!
[ 此贴被zhengyueyong在2008-05-30 19:39重新编辑 ]

网友B:
两台电机,变频器要放大一挡.这样好些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R-E540-5.5KW变频器.我咨询过其他师傅,也来看过,找不到跟本原因,说是两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可能由于电机本身的参数型号可能不一样导致频率分配不匀.请问是否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同步,有难度;
精度也很难做的高

网友D: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控制同步

网友E:
那就用两台变频器 看看 呀
用一台 我觉得不怎么好呀
我也做过一次
后来我用了台几可以了 呵呵 去试一下

网友F:
比较正常时和变慢时4KW电机的电流变化情况,可以判断是频率分配不均还是电机过载.
你5.5KW变频器带4KW和1.5KW电机,如果两个电机都满载,变频器选型就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