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

楼主(2008-05-30):
向各位高手请教:
计算机上使用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通过触摸屏A985GOT采用GOT通信方式与PLC-Q06HCPU可以通信下载程序吧,三者之间使用什么电缆相互连接.

网友A:
到上海三菱下个A900的样本看看,不同的配置到PLC接线不同,GOT-----PC应是FX-232CAB-1

网友B:
你的问题:计算机上使用三菱GX-DEVELOPER编程软件通过触摸屏A985GOT采用GOT通信方式与PLC-Q06HCPU可以通信下载程序
回答:触摸屏A985GOT是属于A900系列应该没有这种功能.
只有新型GOT1000系列(例如GT15触摸屏),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2008-07-14):
Q系列的PLC只能够配G900以上的系列的,A系列不行

网友D:
PC----------A985GOT--------PLC(Q06HCPU)
AC30R2-9SS QC30R2

网友D:
第二种:
PC----------A985GOT(A9GT-QBUSS)---------PLC(Q BUS)
AC30R2-9SS QC30B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8-07-16 15:17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