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求购非接触式长度测量传感器,物体(如纸张)在运动的的过程中,通过非接触的方法,如用激光束照着纸张,能直接输出长度脉冲信号或显示被测物已经走过的长度(不能在物体上压传感轮或在传动棍上装接近开关等方法 ,知道使用都,或有货请联系,QQ370868407

网友A:
我公司用的一种厚度传感器,超声波的。非接触式,一端发送一端接收,但只能测厚。

网友B:
在传动轴处装编码器,通过传动轴的周长来换算成位移量

网友A:
在传动轴处装编码器,通过传动轴的周长来换算成位移量

这样也可以?比如收卷纸张滚筒直径会变化的,怎么办?测量外径再计算修正量,精度不高且程序复杂。

网友C:
用红外线或者激光来检测,费用比较高

但我想你的线张能不能经过一个轴

只是经过而已,带动这个轴转动,然后这个轴上装编码器,这样成本低很多。

网友D:
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目前只做过试验,物体速度不能超过1.2cm/秒,大于了就出现较大误差,离实用还差很远。国外有过相关的器件,但不是采用的激光,而是普通发光管,其原理还没能琢磨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个,目前只做过试验,物体速度不能超过1.2cm/秒,大于了就出现较大误差,离实用还差很远。国外有过相关的器件,但不是采用的激光,而是普通发光管,其原理还没能琢磨透。

是不是它的纸张有啥问题啊?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就简单了,用一个光电开关来测纸张经过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速度如果能够匀速,就出来长度了嘛!!!!
呵呵……

网友G:
三楼的你有你说的那方面资料吗?有的话发到我邮箱来xujiayuan_96@126.com还有对使用环境有没有特殊要求?我目前有做类似方案,需要对铜板进行非接触厚度测量,被测物体最大为650MM*650MM,是否需要装配足够数量来取平均值?工作中可能有水雾,对贵司产品寿命有没有影响,或者会不会产生误动作?谢谢

网友H:
是否可以考虑用重量来计算?

网友I:
记得在以前的厂里有传感器可以检测的,就是把它放到目的地,对着物品,当流水线在工作的时候,它会随着物品的移动不断的变换数值,是基恩士的,但检测范围不广,好像只有几米远大概是8M,(不是卖广告哦
)!好像又可以调的,唉,都糊涂了,年纪轻轻的,看来要炖个猪脑补一下脑。
永远想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