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MR-J2S系列)

楼主(2008-05-30):
那个高手能发三菱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MR-J2S系列)的简单例子给我吗,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有的都是很难,我刚学
或者发到回复里.谢谢....
DZWFOSU@163.COM
http://hi.baidu.com/dzwlly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样的例子啊?是选型么(J2S-10A配合HC-KFS13使用)还是要配线图啊?

楼主:
luweiw你好.
不知你有无位置控制的PLC程序,还有CN1A与PLC的接线,相关资料我看了好多,试点动运行能做到,只是位置没有搞过.想了解下具体细节,
想向伺服方面发展....
http://hi.baidu.com/dzwlly

网友B(2008-07-14):
大家都想学

网友C:
你用FX-20GM 简单易学,几个指令就能够连动起来,还有直线、圆弧插补的功能的,设置好伺服的速度,直接写X Y的坐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