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进行速度控制  使电机可以正反转    可以调速度
我在伺服驱动器的信号端子
选了伺服ON (SON)        紧急停止(UI1)    伺服准备好(S_RDY+  S_RDY-)
定位完成(COIN+  COIN-)  零速检出(ZSP+  ZSP- )  Z相脉冲输出(OZ+    OZ- )
Z相脉冲开集电极输出(CZ)      速度指令输入(SPR  GND)
不知道是否漏选或错选 或选的不合理??????????
还有PLC端子和伺服驱动器信号端子连线时还需要另设DC24V电源是吗?
(在我用的FX1S  PLC的使用手册输出连接示例上看它接了DC24V电源)
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麻烦各位,很不好意思!!!!

网友A:
你用的好像不是三菱的吧?
速度控制接EMG、SPR、ST1、ST2信号(SON、LSP、LSN可接可在参数里设置,并设置其它速度控制相应的参数)让电机先转起来,(注意供电源连接,不知道你选的什么型号,有的可内部供电,也可外部供电),然后可接Z相信号(集电极开路端),如有差分输入模块可接AB相,控制器读入反馈。如果你用三菱的速度控制图纸说明书上有详细的说明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是的  是的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不是三菱的  只有PLC用的三菱的FX1S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是公司以前买的作实验用的  现在只剩伺服驱动器的用户手册
别的说明书都没了
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就是能让PLC控制其转起来就行  至于实现速度    位置 还是转距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