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编码器和齿轮组合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8-05-30):
本人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各路高手,一下动力组,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电机驱动齿轮组,因为在电机正反转时导致齿轮组输出轴上产生公差,编码器的数值和齿轮输出轴上产生了一定的公差。请问各位高手在PLC编程中用如何的方法和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PID电压的负反馈来进行偏差调整!具体可参照一些参考书!

网友B:
把编码器安装在被传动物轴上。
个人建议。

网友C:
楼上意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