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8-05-30):
近来在学习PLC过程中看到很多关于数据寄存器的问题,我也看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怎么明白是什么一个概念,请哪位好心的大哥用通俗的语言指点一下吧,感谢了

网友A:
T0 K100与
MOVE K100 D0
T0 D0
有什么区别?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请大哥指点一下嘛

网友B:
T0 K100直接设定定时器T0的延时为10秒,MOVE K100 D0 T0 D0则是间接设定这个时间为10秒,这种办法可以通过其他运算来改变D0的值,从而可以改变T0的延时。

网友C:
好多高手啊
佩服了
学习中

网友D:
数据寄存器就是D
D可以存储数值,0,1,2,3,4,5~~~ 一般的D是16位的,可以存储 -32767 到 32767
而M 只能存储 0,1这两种
在实际运用中,灯开关就是M这种开关量,灯亮有多大就用D这种模拟量

网友E:
高手云集啊!学习一下

网友F:
数据寄存器,顾名思义,就是储存数据的元件

网友G:
寄存器的构成就是一些逻辑门关系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