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怎样在三菱GT115触摸屏上使用梯形图监控话面

楼主(2008-05-30):
求助:怎样在三菱GT115触摸屏上使用梯形图监控话面

网友A:
"GT115
触摸屏上
使用
梯形图
监控
话面
"
是什么意思?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能用吗?没试过

网友C:
GT1500系列支持梯形图监视功能,(分辨率320*240不支持)
GT1100系列不支持梯形图监视功能,但可以使用A和FX的列表程序编辑功能。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我在手册上看到了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啊

网友C:
但要注意,一定要安装选项功能卡, 不然不能使用.
GT1100使用:GT11-50FNB
GT1500使用:GT15-QF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