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程式,谢谢!

楼主(2008-05-30):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换了很多版本的GX-DEVELOPER,都不能执行这个程式,每次按仿真功能时,都会出现软元件超出设定范围的警报.这个程式我已经可以仿真的,我的有些朋友也说可以仿真,真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请帮我看看,谢谢.
[upload=1]
下载积分:+1(勇闯天涯) 去看看我在12楼的留言吧 ..

楼主:
怎么搞的呢,图形怎么不能上传呢?
郁闷.
那只能通过指令写了.
那个程式是这样的.
LD X000
OUT M8200
LD X001
RST C200
LD X002
OUT C200 K-5
LD C200
OUT Y1
这个程式应该没有错误吧,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仿真.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软元件号不正确,M8200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不能被用户直接驱动。

网友B:
一般用M0~M383 384点
保持用M384~M511 128点
特殊用M8000~M8255 256点

网友C:
能仿真,你用M继电器代替X输入就能仿真了

网友D(2008-09-06):
M继电器?

网友E:
你为什么要OUT M8200啊,你这不是乱搞吗
你能告诉我你这个M8200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M8200呢?

网友G(2008-10-06):
3,7,10,11楼的朋友,你们可能还不理解楼主这段程序的用意吧
M8200并没有超出软元件范围
M8200的功能是:
当M8200=0时,加减计数器C200加法计数(和普通计数器一样)
当M8200=1时,加减计数器C200减法计数(每触发一次,C200数值减1)
楼主的程序错误在于:RST C200
这样是不合法的,加减计数器不能直接用RST指令复位
可以尝试用MOV K0 C200取代RST C200

网友D:
尝试用MOV K0 C200取代RST C200        经典

网友H:
请问一下,为什么用  M8200别的中间继电器不可以吗?

网友G:
仔细阅读一下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手册
对于以上问题,上面已经做很详细的讲解了

M8200对应C200
M8201对应C201
依次类推

楼主:
谢谢12楼兄弟的回复。
问题就是在于RST C200这条指令。
低于C200的加法记数器是可以用复位指令来复位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I:
一般M8000以后的特殊继电器不可以被用做输出的,你可以把M8200改为别的。

网友J:
还查三分

网友J:
还查两分

网友J:
一分一分了,继续努力中

网友K:
尝试用MOV K0 C200取代RST C200,不错的建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G:
3,7,10,11楼的朋友,你们可能还不理解楼主这段程序的用意吧
M8200并没有超出软元件范围

M8200的功能是:
当M8200=0时,加减计数器C200加法计数(和普通计数器一样)

试了一下,用MOV K0 C200也不能复位呢?

网友M:
你把软件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N:
12楼的好经典啊!
加垒电气

网友O:
你的程序要放在PLC 中运行调试。程序本身没错,但具我所知,GX软件不支持仿真,PLC可以查看运行结果

网友P:
这个是三菱的例子M8200是不是只有FX2N以上的机型可以使用

网友Q:
MOV K0 C200 应该改为 DMOV K0 C200.另外为什么Y1 无输出?

网友H:
看起来没有问题呀?怎么不能执行哪?

网友R:
MOV 0 给C200 也就是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