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救

楼主(2008-05-30):
X0和那个特殊继电器M8013再和一个线圈Y1串联,那个语句指令编程“LD X0”然后那个M8013应该用哪个指令啊?与指令吗?但是我用与指令编程那个M8013都没有1秒脉冲的功能。各位前辈又要你们帮忙了!!!

网友A:
LD X0
ANDP M8013
OUT Y1
不知道对不对了 我才刚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X0好象要保持一定的时间吧
我也不太知道 不然你就等高手吧

网友B:
ld x0
and m8013
out y1
或者,把M8013用时间间断T(自已加点语句)就OK了。

网友C:
看不明白你的话语,我太笨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行不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