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wincc flexiable 2007安装

楼主(2008-05-31):
路过的大虾们:小的在安装wincc flexiable 2007时,直接双击安装是弹出提示要重新启动系统才能安装该软件,我重新启动后再次安装时,又是提示要重新启动系统,有那位装过的能不能跟我说说安装的流程,是不是还要安装什么辅助的软件。谢谢

网友A:
非也非也,跟安装STEP7时遇到重启提示一样的解决方案:在注册表,找“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是否在以下路径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将其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弄来弄去就可以了。稀里糊涂

网友B(2008-10-29):
回一楼,我以经按照你的方法做了,在注册表里也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了,重起后还是这样提示呀,这是什么原因.先谢了.着急呀.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