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问站长一个问题,FX2NC的能挂4个1PG吗?

楼主(2008-05-31):
请问一个问题,FX2NC最多能带几个1PG的定位模块?
我现在做一个机台,需要控制一个伺服4个步进,只要普通定位控制,没有差补,
输入输出点90点左右,请教下,选什么型号的PLC和扩展模块(客户要求三菱的)价格最低,

网友A:
FX2NC的能挂4个1PG吗?
可以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FX2NC和 FX2N的运算速度有区别吗?

网友A:
“FX2NC和 FX2N的运算速度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但好像2n的可带8模块,2nc最多4个,具体的要看FX样本,去下个吧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products/catelog.asp?cateid=11&navid=3
,41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有问题问站长,不错的.

网友C:
我也准备用这个

网友D:
可以,但要计算DC24V容量有没有超出,具体参考说明书12页。

网友E:
FX2N比FX2NC好用点,货期也短点

网友F:
没用过,有机会一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