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案2

楼主(2008-05-31):
看到家里冒了个修电源的高手,喜出望外!以下大案给大伙过过目:
这些是我司一客户的返修电源。图片里身首异处的大电解电容器为我司生产。
愣看就认为是大电解爆炸引起火烧电源!旁边的薄膜电容也炸开了。各位兄弟看过后,除了以后选用电源要小心外,在此也多发意见:除了电容器本身质量造成短路爆炸外,还有哪些原因?

楼主:
大电容若短路,前面的整流、保险管应该会烧断。何以致引起明火?

网友A:
本人遇到过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解电容漏夜,导致整个电源无法工作的情况。
郁闷呀。

网友B(2008-08-25):
这也算“惊天大案”吗
我的经验告诉我
根本原因不是电流,而是温度
电解电容长期运作,若环境不利于散热,则聚热
当电容的温度大于电解液的燃点时,就爆了
尤其是大容量、工作电压高、散热不利的情况最容易引起这种情况
有以下3种方法供参考:
1.试图改善散热状况
2.在选型上,要比原来的温度系数高
3.要仔细分析,在不影响电路稳定性的情况下,把容量改小(仅推荐于有电子基础的人)
如果3种方案同时用上的话,将会大大增加电容的使用寿命

网友C:
學習7樓的,謝謝指教